[STM8] 这两款通用MCU都可以用在哪些终端产品上?

楼主(2016-05-29):
STM8S003f3P6和STM8S103f3P6这两款通用MCU都可以用在哪些终端产品上?

网友A:
可以用在智能遥控航模上,电动自行车显示仪表盘上

楼主:
有一些前辈回答我说可以用在小家电上,具体是什么小家电呢?电饭煲?电磁炉?饮水机?震动棒,哈哈?

网友B:
一般用在产品不是复杂,对成本要求比较高的产品上吧;
还有电动工具;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C:
你想用在哪就用在哪

网友D:
stm8s一般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小家电等

网友E:
一些简单的控制上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