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画图好

楼主(2016-05-29):
主要的功能是dsp把采集后的电压数据通过串口传给qt,然后qt用波形图将它显示出来,问题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入手,怎样去画图好

网友A:
什么叫怎样去画图好

楼主:
dsp的速度很快,不知道用什么容器去装那些数据?求帮助

网友B:
在QPixmap中画线,然后隔一段时间update一下

网友C:
用 QPainterPath
当采集到数据时就把采集的数据作为纵坐标,然后没采集一次横坐标都加上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D:
QPainterPath path; //设置成全局变量
int x; //横坐标

x = 0; //初始化横坐标 放在构造函数中

假设采集到数据是 Y;
path.lineTo(QPoint(x,y));
x+=5; //每采集一次 横坐标+5

然后用QPainter类的drawParh函数 把你的路径画出来 就搞定了

网友D:
网上有matlab的程序。

网友D:
这个需要你的电脑有很好的配置的啊

楼主:
嗯,我再看看啊

网友E:
的确是啊,想要实时显示波形好像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