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cb中的连线走好后,最后一定要铺地吗?

楼主(2016-05-29):
当pcb中的连线走好后,最后一定要铺地吗?

网友A:
铺地后不会造成信号线短路吗??

网友B:
最好铺地,它的作用有几个方面的考虑:1,屏蔽;2,散热;3,加固;4,PCB工艺加工需要

网友C:
只要在AD中把规则设计好,铺地线与信号线不会短接

网友D:
不一定

铺地后不会造成信号线短路吗??
不会

楼主:
铺地不是必须的,短路也是可以避免的。找一本软件使用手册好好瞧瞧会找到你的答案。

网友E:
铺地是将同一个网络的地连起来,怎么会发生短路呢,当然规则要设置好。

网友F:
铺地不会造成短路的,放心,只要规则设计好,一切ok

网友G:
可以不铺的
不过一般做板子都是铺地的,信号防干扰用的。

网友H:
铺吧,反正没多大的事
别忘了删除孤岛的

网友I:
铺地不是必需的,一般铺地是为了屏蔽,增强抗干扰能力;
也有的是为了增大地线过流能力、散热等。。。

网友J:
必须要铺地啊,不然参考平面就没有了,而且铺地的话ANTI PAD 会阻止短路的,除非你没有设置ANTI pad,或者其他一些不该铺地的地方铺上地了,才会造成短路。

网友A:
是需要做敷地处理的,一般用来散热的

网友C:
不错的,gnd是用来散热和消除部分干扰用的。

网友D:
放心铺铜就行了。
利于散热跟EMI的设计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帮助,结贴了,持续硬件学习中……

网友K:
铺地后不会造成信号线短路吗??

不会的,铺地是要选好设计规则

网友L:
铺地是必须的吧,这个貌似都成默认的设计准则了。

网友M:
这个要看情况吧, 也不一定非得铺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