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插拔卡会偶尔复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29):
难道是通过VCC影响的?

网友B:
查程序,跑飞有可能复位

网友C:
查其它硬件电路,是否有可能引起短暂大电流拉低VCC的因素,包括所贴的拔插卡电路

网友D:
仅从所贴原理图分析,应该不会影响VCC

网友E:
检测机械结构,是否有因反复拔插卡可能造成V+异动的因素

网友F:
我猜楼主是怀疑拔插卡动作引起复位

网友G:
是不是可以断开C12试试?

网友H:
对,这样应该不影响上电复位,如果还会在插卡时复位,就证明不是复位电路引起的

网友F:
当然前提是假设V+进来的电路与拔插卡相关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I:
会不会是静电干扰呢

网友J:
检测机制没做好。拔插什么卡呢,内存卡还是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