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接地还是悬空

楼主(2016-05-29):
我不想用它自带的电源监控器,也不想外接电源监控器的话,pdr_on管脚应该怎么接,是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A:
GND和VCC都放个电阻,不过我想都不接。。。。。。。

网友B:
AN4488,里面有专门介绍。先看看。

楼主:
好的,我看下

网友C:
pdr_on管脚接地会不会有影响,手册上怎么说,不确定就悬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