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时钟的电平不能超过1.8V

楼主(2016-05-29):
(无正文)

楼主:
一般四脚的卧室有源晶振在3.3V可以工作,还可以在输出脚串一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

网友A:
用CMOS工艺的晶振(3.3V),市面上常见的晶振为TTL工艺(3.3V)和晶振厂家联系。

网友B:
我的设计中有C51和5402,如何能公用一个晶振吗?

网友C:
公用一块晶阵,频率选择以C51为准,5402利用片内PLL倍频到100MHZ。5402外设中有时钟生成器,通过设置时钟模式寄存器clkmd,可以将dsp时钟倍频到100MHz。

网友D:
不太明白5402的clkout是输出怎样信号,由那些控制决定的?

网友E:
5402的CLKOUT引脚输出的是DSP的机器时钟。X1和X2的外部输入时钟经过倍频后得到100M的机器时钟,并可以通过CLKOUT脚输出。

网友F:
C3X userguide 上写TMS320C30-40 是"40MFLOPS,20MIPS,50 ns single-cycle
  instruction execution time",40MFLOPS好理解,为什么是20MIPS,浮点和整数为什么有两倍的关系?为什么single-cycle instruction     execution time是50 ns,而不是25 ns? 1/40M应该是25ns 啊?

网友G:
C3X的机器时钟为H1/H3,为输入外部时钟的一半。所以一条指令的时间为50ns。

网友H:
一条浮点运算指令也是1个机器时钟,即50ns。C33有-150的,13ns一条指令。

网友I:
一块晶振是不是带得动四块DSP,若不行,加一个缓冲电路如74F244行不行?

网友J:
加一个74F244或245都可以,我曾经用一个晶振同时驱动过3个芯片,更多则有困难。不过加驱动是注意应该给晶振单独使用一个   驱动器。不要和其他信号混用。

网友B:
理论上讲就晶振的负载可以带动15个IC.我刚查的.

网友C:
加一个act244应该可以

网友K:
为保险起见,用专用的时钟驱动器,IDT有,好象是805和806。

网友L:
如果dsp的但周期指令时间是50ns,那么dsp的外部时钟晶振是否应该是根据单周期指令时间来计算,应该是 20MHz

网友F:
DSP器件上标著的时钟频率与机器周期频率或指令周期频率不一定一样。你需要具体查阅器件手册。例如‘C32-40,虽然需要输入40MHZ时钟,但C32内部使用的是H1或H3,为CLKIN的一半,这时C32的指令周期只有50ns。又如 C542-40,表示542的指令周期为25ns,由于542片内有PLL电路,外部输入可以不是40MHZ,可以为10MHZ。

网友M:
dsp的外部时钟电路一般怎么接,c32只有一个CLKIN脚。

网友G:
一般TI DSP时钟输入脚有CLKIN和X1,X2两种。若使用CLKIN,必须在外部产生时钟信号,通常使用有源的卧式晶阵。若使用X1和X2,可以使用两个脚的晶体。

网友N:
c32提供了两个外部时钟H1和H2,他们的输出频率是CLKIN的一半。

  如果外部一些器件需要时钟源,是否应该接dsp的H1和H2,如果H1和H2的频率不符合外部器件,那么外部器件是否应该再单独接另外的时钟源?

网友I:
一般DSP都将内部使用的机器周期频率输出的外部,如C32的H1,H2脚,你可以使用他们作为时钟源。

楼主:
哇塞,讨论了一下午,结贴了哈

网友O:
5402可以用倍频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