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疑问

楼主(2016-05-29):
为什么电路中接地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它们俩有什么区别?
如果数字电路接到模拟地,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模拟和数字地最终是会接到一起的,分开只是为了避免干扰而已

网友B:
有时候一个电路中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这个时候画 PCB 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两个 地,必要的时候要分离开来画 PCB 地线,但最终需要用 0 欧姆电阻连接起来,主要原因是 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

网友C:
数字地、模拟地互相会影响不是因为一个叫数字,一个叫模拟,而是他们用了同一部电梯:地,而这部电梯所用的井道就是我们在PCB上布得地线。模拟回路的电流走这条线,数字回路的电流也走这条线,本来无可厚非,线布着就是用来导通电流的,可问题出在这根线上有电阻!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走这条线的电流要去2个不同的回路。

网友D:
看应用场合了,低频场合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