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786的I/O口设置为输入确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6-05-29):
如图所示,程序也很简单,但是MPLAB一直认为RB1和RB2为低电平,按键根本没有用。因为第一次用,不知道是不是配置位有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很仔细的测过了

网友A:
那就查软件上问题!
RB1、RB2是否还有其它功能?比如AD?
一个脚有好几个功能,编译器怎么知道你用哪个不用哪个?
如果你想用IO输入功能,其它功能是否要屏蔽?
这些都要通过寄存器来设置!

楼主:
I/O口的输入,除了要设置OPRT 和TRIS 还需设置ANSEL 寄存器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还是要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對 有的PIC的IO默認不是數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