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一个数自加到某个值清零?

楼主(2016-05-29):
我看到别人一个代码,意思是一个变量一直自加,然后与上那个数,就清零了。
原代码是:
unsigned char Temp=0;
Temp++;
Temp=Temp & 0x07;
意思是将Temp自加到8时,清零。

我的做法是:unsigned char Temp=0;
Temp++;
if(Temp==0x08)Temp=0;我仅会使用这种,简单易懂。

看他的意思,难道自加到某个数清零的时候,是不是与上比这个数小一位就可以了?
这样做可行?

另外也有看到,将某个数对一个数求模,Temp%=0x08;

网友A:
意思就是用最低的3位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用最低的3位计数

楼上的兄弟,这个啥意思?

网友B:
效果是一样的,Temp=Temp&0x07 的效率最高,一般单片机都是一个系统指令周期完成。PS:if(Temp==0x08)这种做法不规范,最好是使用if(Temp >= 0X08) 防止某些时候因为意外导致Temp超过 0X08,如果Temp用于一些数据地址的读取基本上都会产生死机情况的。

网友C:
Temp = Temp & 0x07
tmp &= 0x07
tmp &= 0b00000111
tmp = 0-7
tmp &= 0xf
tmp &= 0b00001111
tmp = 0-15

网友D:
Temp = (Temp+1)%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emp = Temp & 0x07
tmp &= 0x07
tmp &= 0b00000111

一看就是FPGA人员想学下C语言。
没有分号,0b开头,已经深深的出卖了你。

如果keil情况下,与运算最快。取余数需要除法。
ARM情况下先左移再右移也没有慢多少。

网友F:
现在绝大部分场合都是性能过剩的,建议尽量用最简单易懂的写法,不给自己和后续的维护者添麻烦……

网友G:
人家玩了个技巧,比如只计数到7,就与上0x08,自加到8,然后一与,不就回0了?这是个特例,只有最终数值在0x80、0x40、0x20……这些数的时候可以用(规律自己找)。不是任何数据都可以这样写的。

网友H:
条条大路通罗马,至于怎么写,就看自己对代码运行效率的控制

网友I:
楼主的程序;
Temp++;
if(Temp==0x08)Temp=0;

那么,如果什么原因temp=9,结果会怎样?

沙发说的对,就是用最低的3位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FPGA人员想学下C语言。
没有分号,0b开头,已经深深的出卖了你。

仁兄好像这次错了,FPGA还没有好好学习一下;
之所以没有加上分号是因这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语句,
只是一步步分析如何做的

楼主:
那还是用   if(Temp>=0x08)Temp=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