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干扰

楼主(2016-05-29):
最近在做超声波测距,超声波模块返回模拟电压值,由于要用到电机,电机产生的干扰影响到超声波的返回信号了,加了滤波效果也不太好,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电动机电刷产生的噪声既有共模和差模两种,解决方法有电容、电感及接地等。对于共模噪声降低,可将电容器接在电动机的每根引线和地之间,对于差模噪声大都是由电刷与换向器触点断开产生。

网友B:
一般可采用阻尼导线的方式,如导电陛橡胶线、浸碳纤维线、变距电阻绕线、磁性体绕线、双电阻丝绕线和层蔽导线等

网友C:
布线采用屏蔽线,做好屏蔽层接地,最好电机线也用屏蔽线,控制部分供电用隔离电源

网友D:
好像说了无数遍, 最好的方法, 隔离, 独立供电, 保证电机和mcu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