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颗LED灯珠的功率

楼主(2016-05-29):
(无正文)

网友A:
用直流稳压电源去点亮(注意有正负之分),让输出电压调到3V(恒压)。观测电流,0.2W的灯珠电流大约为60mA左右,0.5W的为150mA左右。

网友B:
0.2W光通亮不会有45-50LM,是0.5W的

网友C:
led 0.2小功率能达0.5功率的亮度,那说明这个led灯珠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将其焊装在导热良好且足够大的铝基板上,通以一定电流,测量其内核温升,当其温升达100度(也可能是125度)时,此时的功率应是其最大功率。

网友E:
楼上方**确,
用恒压不建议,因为有些灯珠VF只有2.8,2.9V等的,

你的应该是2835等同一封装大小,却有0.2/0.5W等的区别的吧,

一般小芯片的是0.2的,大芯片的是0.5的,
但要注意,有部分0.2W的也是大芯片的,
----方法微亮,看亮的区域大小,        你找一个已知是0.2W的对比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