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实验问题

楼主(2016-05-29):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串口实验中len=USART_RX_STA&0x3FFF,这个是怎么计算出长度的啊,谢谢

网友A:
把STA的最高两位去掉就是j接收长度了
因为每接受到一个字节 就STA++

网友B:
USART_RX_STA是一个接受状态寄存器,其bit15表示接收完成标志,bit14表示接收到0X0D,这是个接收的协议

网友C:
USART_RX_STA是一个变量可以是8位的,也可以是16位的。以16位为例它的含义://bit15,        接收完成标志//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和0x3fff与运算就是低14位的运算,因为每接收到一个有效字节会自动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