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关于103的STOP模式

楼主(2016-05-29):
低功耗用STOP模式,打算用RTC闹钟定时唤醒,有如下疑问,望解答
1、是否要将 EXTI line 17的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
2、我只要RTC去唤醒单片机,这个时候是否需要把其他中断先关闭?比如定时器中断、滴答中断。

3、唤醒后代码是否 跳转到EXTI line 17中断运行,然后接着休眠之前的代码运行?唤醒后重新配置PLL以及外设是在中断里做还是在进STOP的地方下面执行?

网友A:
1、是否将EXTI 17配置为最高优先级,没那个必要。
2、进入STOP后,CPU和各1.8V域的外设的时钟都停了。如果不希望其它EXTI line唤醒,关闭其它EXTI中断时可以的。
3、如果是中断唤醒,唤醒后进入EXTI 服务程序,然后回到休眠指令下面的语句接着运行,以HSI作为系统时钟。往往需要重新配置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否将EXTI 17配置为最高优先级,没那个必要。
2、进入STOP后,CPU和各1.8V域的外设的时钟都停了。如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