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灵敏前置放大为什么电阻需要取得很大?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5-29):
第一个放大器  就是电荷灵敏前置放大

网友A:
输入电流小,需要一个大电阻来获得高的压降.

网友B:
如果是电荷放大器的话一般这么说,以C为主(因为放大倍数与C成反比),R为辅,那个反馈电阻R只是用来提供运放的直流稳定性的,给积分电容放电,防止运放饱和了。RC决定了电路的低频截止点,电荷放大一般希望把低频截止点做得低一些,所以R取大。

网友C:
电荷放大器实质是I/V转换,
I太小,所以R必须很大。
Vin标志不准确,Iin才对。

c的任务是高频滤波,
它不是原理所必需的,而是现实需要的。
否则输出信号的锯齿比较大。

网友D:
都说是电荷级别的放大,电荷才几多大点电量?输入阻抗小了,那点电荷根本还打不起表。

网友E:
你是核电子专业的?大电阻是为了将电容收集的电荷快速“消耗”掉

网友F:
楼主这种“电荷放大器”其实是“电荷-电压转换器”,通常用于压电传感器的信号调理。
那个负反馈电阻并非“电荷-电压转换”所需,而是运放所需。
Uo = Q / C,
而RC需要考虑信号带宽

网友C:
有意思,几种说法了。
回去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种“电荷放大器”其实是“电荷-电压转换器”,通常用于压电传感器的信号调理。
那个负反馈电阻并非“ ...

看了一圈,只有你跟俺的说法合拍

网友F:
楼主电路中的R4是多余的,而且会提升下限频率;
对于LF442,R7也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几种说法了。
回去查查。

有什么收获吗? 我看了一圈 觉得都好有理啊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收获吗? 我看了一圈 觉得都好有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