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DSP输出EPWM口在在DSP刚通电时输出异常,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5-29):
DSP, PWM, AC, tc

第一张为DSP直接输出EPWM1的A和B口,第二张为经过TC4428(一个进过反相器,一个不反相)的驱动波形。两者在开通时(此时只有初始化,之后有个延迟之后才真正输出驱动波形)直通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看看其他的io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其他的io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我把DSP拔了,开通辅电瞬间也有着脉冲。我在EPWM口与地之间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就解决了,那么这个波动请问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DSP拔了,开通辅电瞬间也有着脉冲。我在EPWM口与地之间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就解决了,那么这个波动 ...

不是dsp那就是后级的芯片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dsp那就是后级的芯片导致的

是的,我用TC4428单独加了辅电,开通辅电的时候,即使4428输入口不接东西,还是有波动产生。看来必须加下拉电阻。。。但是TC4428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脉冲啊,我看了它的原理图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