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单片机BANK问题

楼主(2016-05-29):
在所有BANK中,大部分特殊功能寄存器功能是一样的,如STATUS,SFR等;请问在操作所有BANK功能一样的寄存器时是不是不需要切换BANK?如我要操作STATUS时,无需理会当时的BANK区,不切换BANK,直接操作就可以?多谢大侠们指点?

网友A:
1. 用ACCESS BANK操作
2. 用Bank 15操作

其餘方法都會訪問GPR, 而非SF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ACCESS BANK操作
2. 用Bank 15操作

您好,我是新手,能否详细点,如果没有BANK 15,只有4个BANK呢?
4个BANK中都有STUTAS, 操作时需不需要切换BANK区?谢谢!

网友B:
这种在每个BANK里名字相同的寄存器,实际上是做了映射的,可以在任何BANK里操作,操作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新手,能否详细点,如果没有BANK 15,只有4个BANK呢?
4个BANK中都有STUTAS, 操作时需不需要 ...

ACCESS尋址的話無須管BSR
如果要用BANK尋址 必須切換到最後一個BA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新手,能否详细点,如果没有BANK 15,只有4个BANK呢?
4个BANK中都有STUTAS, 操作时需不需要 ...

看了這圖就非常明白了

网友B:
打赏收到,楼主客气了~!

楼主:
我去,怎么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赏收到,楼主客气了~!

再问问,怎么结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是好人当到底呐,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