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dcdc的驱动管都是用mos,不用三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29):
大电流的三极管往往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加大了驱动电路的难度.
MOS是电压型导通,比三极管的简单,而且它的导通电阻比三极管的要低,损耗的电能也就小.

网友B:
稍微老一点的DCDC芯片,开关管都是三极管,比如MC34063、LM2576.... ,自从澳大利亚佬发明了V型MOS,之后的DCDC才慢慢开始用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