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5v转-5v转换的电压芯片

楼主(2016-05-29):
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呢

网友A:
7660就行吧。

网友B:
MCS34063完全符合你的要求,是很老的片子了。

网友C:
去TI或者ADI的官网看看,类似的芯片应该不少的。

网友D:
找厂家的选型手册吧,这样的芯片不少的

网友E:
ICL7660,正负转换芯片

网友F:
电流呢?先说电流

网友G:
倍压整流法,5V,1KHz的正弦信号经过三极管推挽放大后。利用倍压整流得到所需负电压!

网友H:
各家的7660电荷泵芯片输出电流20mA时内阻约50欧姆,即压降1V。

内阻小一些的芯片:
MAX660内阻6.5欧姆;SP6661内阻5欧姆;LM2662/2663内阻3.5欧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各家的7660电荷泵芯片输出电流20mA时内阻约50欧姆,即压降1V。

内阻小一些的芯片:

原来正负转换芯片都是有压降的,我还以为直接原样转出呢?

网友J:
用MC34063就可以的,把需要的电压反接

网友K:
用专用的模块吧,金升阳就有此类的模块的

网友L:
LM2576、LM2596电压反接法,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2A

网友M:
LTC660 外围所接电路也很少,仅须2个极性电容、这个适合楼主

网友N:
7805输出正电压,7905输出负电压,79xx系列都是负压芯片的

网友O(2016-06-28):
max660,输入5V,输出-5V,完全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