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我该如何选择芯片?

楼主(2016-05-29):
要做一个自动测试工装,需要实现以下功能:
  • 1个I/O口检测产品是否放入功能;
  • 有四路电压需要采样,0-5V,精度要求达到0.1V;
  • 1个I/O口实现产品放入后控制继电器吸合接入AC220V;

网友A:
有4路AD的都可以啊。要求很低的。

网友B:
stm8s足够了.

网友C:
作为自动化测量测试仪器,加之你的仪器用于量产测试工程(则良次区分),所以不能单单考虑良品测量,也要考虑不良品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你的第三项吸合继电器,如果你的产品电源短路,应该怎么保护?例如你的第二项,电源电压测量,如果由于某个电阻虚焊而导致电压推到十几V,如何保护?之类的问题巴拉巴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自动化测量测试仪器,加之你的仪器用于量产测试工程(则良次区分),所以不能单单考虑良品测量,也要考 ...

交流输入部分有保险丝,有压敏电阻;
代测量的电压,已经生产了10W以上产品,不良品电压最高4.7V,

网友D:
基本是个单片机就能满足,要求很低。而且是工装,不用考虑成本,自己熟悉那个就用那个吧

网友E:
stm32f0 或者STM8都可以。

网友F:
可以去官网筛选,不过看要求好多都能实现

网友G:
ST的MCU已经很难找到不带ADC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