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SMT32哪款芯片可以做简单图像识别?

楼主(2016-05-30):
做测试工装用,需要检测两颗LED的状态来判断是否正常,LED和其他元件之间太密,没办法下测试金针,想用摄像头图像识别来判断,合格品是红灯先闪5次,然后绿灯闪烁,不良品就是乱闪,请教用哪款芯片可以做到?是不是需要学习图像识别算法啊?

网友A:
用不着吧,拿红绿两个滤光片,然后各接一个光敏器件,检测波形就好了,STM32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吧,拿红绿两个滤光片,然后各接一个光敏器件,检测波形就好了,STM32足够了。 ...

谢谢好主意。

网友B:
数字式的颜色传感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式的颜色传感器也行。

谢谢,又见到您。

网友C:
可以用407或429啊

网友A:
能简化的就不用太复杂了吧?

网友D(2017-02-13):
光敏电阻  光敏传感器 可以检测
类是这样的东西 我做的很多
也都是测试治具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