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的串联与并联

楼主(2016-05-30):
大神,
  用干电池设计一个产品,干电池是串联用还是并联用好?从能耗角度来看,貌似串联的干电池自身消耗的能量大。
  十分感谢!

网友A:
根据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效率不效率看你自己芯片的功耗,自己系统才耗1个uA,做个升压,升压芯片要耗多少电流?降压的LDO反而可以做到1uA的静态电流。另外楼上做广告,作为反面教材展示24小时候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效率不效率看你自己芯片的功耗,自己系统才耗1个uA,做个升压,升压芯片要耗多少 ...

多谢!
  不知道化学电池怎么建模了。我担心在系统大电流时,比如100毫安,如果电池等效内阻1欧姆,那么电池本身耗掉0.01W。
  或许化学电池不能如此计算。。。。
  后端是要考虑得多点

网友A:
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其实你大可不用考虑电池消耗得这点电流,电池自耗电都等效几个uA,说清楚自己应用的特点,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后续系统工作电压了 ,  如串联 电压在3V左右,需要升压还是 降压给后续系统供电,根据我们多年IC 经验 ...

“根据我们多年IC 经验,升压效率一般高于降压”,

看来你这么多年白干了,

网友B:
用干电池的产品,几乎没有采用并联供电的,

从能耗的角度看,
如果DCDC是理想的,则不管用串联还是并联的方式,电池内阻的耗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D:
目前我也没看过用干电池采用并联供电的的产品。

网友E:
并联的效果好像还不如换大一号电池
锂离子电池并联好像是为了防止电池失效容量掉得太快。

网友B:
如果考虑DCDC 二极管的Vf,开关管的Rds,如果输出电压和开关频率相同,则降压一定比升压效率高,

网友F:
干电池并联就违背了电压源不能并联的原则。
每节电池的性能不尽相同,使用后更难保持电压一样,电压低的就成了电压高的负载消耗电能。

工程实践不是教科书,电池并联常用。

网友G:
干电池供电设备中电池的考虑:
1.你有多少空间用于放置干电池?
2.干电池是否附送?若需随产品附送,那么你对这个成本是否敏感?
3.是否需要考虑干电池和相对应的充电电池的兼容性?
4.干电池的设计工作寿命,干电池的储存寿命;
5.干电池漏液的危害;
6.系统工作电压;
7.系统是脉冲工作还是连续工作;

6、7这两项可以展开讨论,会有很多内容的。

网友H:
现实中没有理想电压源,在输出特性接近的情况下,可直接并联。

网友I:
并联也是可以的,尤其是电池参数比较接近的时候,内耗肯定是有的,但很低,控制在微安级别。自己要估算下那种提升容量的方法更省电。因为串联后的降压效率和自身损耗并不一定比并联小

网友J:
1.5V的电池一般串联到电压正好够用,既不升压也不降压

网友K:
当你找不到更大的干电池来提供足够的负载功率时,可以考虑干电池的并联使用。大电流使用时,干电池的并联使用可以比干电池的串联使用提供大得多的输出功率和高得多的电路效率。

网友L:
电池串联。。。。。容量 差异问题而要,在额外在损失一点点点容量。

并联。。。。。。  有条件还是上大尺寸电池省事。。。。。没条件就并把

网友M:
电池串并联根据电压电流来决定,串联提高供电,并联提高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当你找不到更大的干电池来提供足够的负载功率时,可以考虑干电池的并联使用。大电流使用时,干电池的并联使 ...

你计算过没有?

网友N:
从价格考虑也是串联比较划算,同等效率降压IC比升压要便宜。

网友K:
我以前用过,用串联不行,用并联可以。干电池并联使用,只有需要提供大电流时才有意义。你用串联,并联画个电路,不用计算,就可以看出。我当时负载用的是手电筒里的电珠,大概有100个,电池是电话机用的干电池,象现在的两个易拉罐那么大。

网友K:
对于电池内阻的损耗来说,输出功率一样时,并联的损耗比串联的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对于电池内阻的损耗来说,输出功率一样时,并联的损耗比串联的小。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你一大跳,

想起鲁迅的《立论》,我不知道该不该再发帖?

网友O:
认真学习了版主的解答...反面教材24小时....

网友P(2016-10-08):
电池串并联根据电压电流来决定,串联提高供电,并联提高电流,楼主可以把你的需求说明下,血压多大电压、电流,电池仓空间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