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关于RSA加密的代码

楼主(2016-05-30):
这个加密程序的ABC是哪来的?固定的?还是有别的函数随机生成,然后双方互相告知的?听说加密解密都是这个函数是么?有大神了解么。。@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Const unsigned uint32_t M1  =A;
Const unsigned uint32_t IA1 =B;
Const unsigned uint32_t IC1 =C;
Void encrypt(uint32_t key, unsigned char* buffer, uint32_t size )
{
uint32_t idx = 0;
if( 0 = = key )
{
key = 1;
}
uint32_t mkey = M1;
if (0 = = mkey )
{
    mkey = 1;
}
while( idx < size )
{
key = IA1 * ( key % mkey ) + IC1;
buffer[idx++] ^= (unsigned char)((key>>20)&0xFF);
}
}

楼主:
@hgjinwei 大神,看看呢,我看到你有回复过相关内容。。。

楼主:
我看到TM4c有AES,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gjinwei 大神,看看呢,我看到你有回复过相关内容。。。

Sorry,我看不出这个加密算法和RSA有何关系。
感觉这是个自定义的加密算法,我所知的加密算法没一个与之类似的。

网友B:
这是哪里的代码?官网例程吗?

网友A:
网上查了下,这个加密算法是《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标准里定义的一个算法(见附件:4.4.7)。
对于M1,IA1,IC1,标准里面是这么说的:
d) 不同的上下级平台之间,加密的算法是一致的,但是针对M1、IA1、IC1的不同。数据先经过加密而后加密。

貌似只提到M1、IA1、IC1在不同平台间是不同的,但如何不同,如何约定,我没有发现。

JTT 809-2011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了下,这个加密算法是《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标准里定义的一个算法(见附件:4.4.7 ...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了下,这个加密算法是《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标准里定义的一个算法(见附件:4.4.7 ...

也就是说这个加密算法是非主流的,自定义的。ABC和key都是双方定义的,互相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了下,这个加密算法是《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数据交换》标准里定义的一个算法(见附件:4.4.7 ...

这都可以翻出来,牛X。

网友B:
这么偏门的资料都能查到,很攒

网友A:
起始也没什么难查的啦,

1、key = IA1 * ( key % mkey ) + IC1;
2、buffer[idx++] ^= (unsigned char)((key>>20)&0xFF);

“表达式2” 对于加密算法而言,是比较常见的数值处理方式,
而“表达式1” 对于加密算法而言,是一种密钥生成算法(类似AES的S-BOX),那么网上搜表达式1,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始也没什么难查的啦,

1、key = IA1 * ( key % mkey ) + IC1;

学习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