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的接地处理

楼主(2016-05-30):
(无正文)

网友A:
防护电路设计规范_华为 60页

楼主:
多谢老T叔~~

网友B:
1. 网电源(市电)AC220V除L线、N线外,还有一个保护地PE连接到金属外壳机箱、或者机箱表面人手可触及的金属部分也连接到PE、如果市电只有L、N线,而没有PE。机箱外壳仍然作为PE。
2. 对机箱外的通信RS485的屏蔽线的地也连接到机箱地PE。
3. AC220转成DC24V的地GND与PCB的地连接在一起。或机箱内与PE隔离的大面积金属也可连接GND,也可连接到PE。这由具体屏蔽设计决定。但无论如何PE与GND不能直连。
4. PE与GND之间用安规Y电容相互连接。

网友C:
楼上基本上都说了,关于485的接地在电磁恶劣的环境下则还有些讲究,具体去通讯技术栏目看相关老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