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VDS双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6-05-30):
板子:imx6q
系统 : android 4.4.2

硬件链接是将LVDS0和LVDS1合并接在一个24寸的显示器上,让后应该修改哪些地方才能驱动起来呢?这种方式能行吗?我直接在uboot里面设置参数怎么也起不来,屏幕一直是红。蓝,黑三种颜色变化?

网友A:
uboot也支持双LVDS输出?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做过一个双LVDS输出的一个屏,在kernel里修改的地方不多,就改下显示模式,至于你说的显示器输出这个就不太了解

网友B:
如果硬件链接没有问题的话,修改dtsi  即可了,

&ldb {
        split-mode = <1>;  主要是配置这里位1,然后下面的屏幕参数配置正确即可
        status = "okay";

        lvds-channel@0 {

                fsl,data-mapping = "spwg";
                fsl,data-width = <24>;
                status = "okay";
                primary;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hsd100pxn1 {
                                clock-frequency = <104600000>;
                                hactive =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