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无线电能传输的频率跟踪部分

楼主:
原理图如图,S1,S4是波形相同的一组方波,S2,S3是波形相同的另一组方波。这两组方波有死区时间。那么问题就是,那么问题就是,我怎么让RLC处于谐振状态,这样发射端的线圈才能把更多的能量发射到接收端

网友A(2016-05-31):
调整发射接收频率,使得发射电流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发射接收频率,使得发射电流最小

谐振的时候电流不是应该最大吗?

楼主:
锁相CD4046只能有一个外部输入,然后另一个输入时CD4046的输出反馈回来的信号。我这里要锁相的话,是比较发送端的电流电压的相位,然后改变发射频率,使电流电压相位为0,单独的锁相环好像不能做到这个吧?

网友B:
把能量发射到接收端

为什么使用词语,用得那么不专业。

一般远程射频,才讲究发射电磁波的问题。但是,该用用途一般是不用全桥电路的。

上面全桥式电路,一般是用在感应加热上。该用用途频率相对比较低,对外电磁的辐射小,也不考虑接收端如何接收。

要用

初级线圈词语 代替 发射端的线圈词语

次级线圈词语 代替 接收端线圈词语

楼主想干嘛 ???

网友B:
1 . 把电压升高。,功率就变大了。

2 . 把L减少。,功率就变大了。

3 . 把电容增大。,功率就变大了。

4 . 把频率调整到谐振点,功率就变大了。

简单地讲。
正向 反向 正向 反向 正向 反向 不停地给电容充放电。
功率=能量÷时间

电压升高 , 电容的容量要大,那么存储电荷就多。

电感要少,那么充电放电的时间就短。所以功率就大。

==========================================

最难理解的就是谐振点。

谐振点,就是电流的过零点。在谐振点进行切换。

不一定要用CD4046,检测电流的过0点也可以找出谐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能量发射到接收端

为什么使用词语,用得那么不专业。

恩,新手一枚,很多用词不当。我想做的是无线电能传输。应用磁谐振耦合的原理。在初级线圈上串一个电容原件,组成谐振电路;刺激线圈也是一个谐振电路,谐振频率跟初级线圈的相同,初次级线圈之间通过谐振的强耦合通道,将磁场能量传过来,这是我想做的,但是现在遇到问题了,怎么样使得初级线圈维持在谐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 把电压升高。,功率就变大了。

2 . 把L减少。,功率就变大了。

为什么减小L,功率会变大?为什么谐振点就是电流的过零点?这里说的电流是哪个的电流?

楼主(2016-12-05):
引用 网友B:
1 . 把电压升高。,功率就变大了。

2 . 把L减少。,功率就变大了。

你好,为什么谐振点是电流过零的点?

网友B:
因为在过0点的时候,电流方向变化了。所以谐振点是电流过零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在过0点的时候,电流方向变化了。所以谐振点是电流过零的点

“电感要少,那么充电放电的时间就短。所以功率就大”。但是电感变小,线圈尺寸就要变小,貌似实际上都是大电感,传输的效率和功率要高吧?以前看到有个老师做过一个,线圈就比较大,直径是20cm的。两个线圈相距10CM,灯特别亮。直流电源貌似是5V的,具体的电路不清楚。理论上是那样的,电感小,充电时间短,但是感觉跟实际有点差距。求大神开导一下

网友B:
感抗=2 × PI × f × L

感抗小,是不是功率就大啊 ???

网友:
假如你目前手上有两个电容,这两个电容都充满电

1 . 用一个大电感,接到电容上,电容慢慢放电,不爆炸

2 . 用一条电线(电感量小),接到另外一个电容上,电容爆炸

为什么会爆炸,因为放电功率大啊!所以就爆炸。

从这个实验是不是可以证明电感要少,那么充电放电的时间就短。所以功率就大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抗=2 × PI × f × L

感抗小,是不是功率就大啊 ???

是的,感抗小,电流就大,随之,功率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在过0点的时候,电流方向变化了。所以谐振点是电流过零的点

谐振点,总阻抗最小,电流应该是最大吧?

楼主:
难道电流的最大点是电流的过零处?这个有点理解不了,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