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MC防护器件的选取

楼主(2016-05-30):
在电子系统的设计中,为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性都需要进行EMC防护,常规的EMC器件包括: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共模(差模)电感,安规电容,热敏电阻等,在实际应用中,选择EMC器件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网友A:
1  高频时,和引线型电容器相比,优先选用引线电感小的穿心电容器或贴片电容器来滤波。

2  必须使用引线型电容器时,应考虑引线电感对滤波效率的影响。

3  铝电解电容器可能发生几微秒的暂时性介质击穿,因而在纹波很大或有瞬变电压的电路里,应该使用固体电容器。

4  使用寄生电感和电容量小的电阻器。片状电阻器可用于超高频段。

5  大电感寄生电容大,为了提高低频部分的插损,不要使用单节滤波器,而应该使用若干小电感组成的多节滤波器。

6  使用磁芯电感要注意饱和特性,特别要注意高电平脉冲会降低磁芯电感的电感量和在滤波器电路中的插损。

7  尽量使用屏蔽的继电器并使屏蔽壳体接地。

8  选用有效地屏蔽、隔离的输入变压器。

网友A:
9  用于敏感电路的电源变压器应该有静电屏蔽,屏蔽壳体和变压器壳体都应该接地。

10  设备内部的互连信号线必要时使用屏蔽线,以防它们之间的骚扰耦合。

11  为使每个屏蔽体都与各自的插针相连,应选用插针足够多的插头座。

12  设计时要特别注意用低电平信号和低阻抗电路的连接器,以及阻抗增大会引起误差而又不能方便探测到的连接器。

13  分系统间的连接电缆和连接器的设计要协调一致。 不能一端要求其所有屏蔽层彼此隔开,而另一端却只给一个连接器留一根插针供屏蔽层端接。也不能一端用屏蔽线控制骚扰辐射,而另一端却选用非导电涂层的连接器。

14  不要让主电源线和信号线通过同一连接器。

15  尽量不要让输入输出信号线通过同一连接器。

16  根据导线分类,正确进行连接器屏蔽层端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高频时,和引线型电容器相比,优先选用引线电感小的穿心电容器或贴片电容器来滤波。

2  必须使用引线型 ...

这个回答很全面呢。

网友B:
楼主,楼上的答案是不是标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  用于敏感电路的电源变压器应该有静电屏蔽,屏蔽壳体和变压器壳体都应该接地。

10  设备内部的互连信号 ...

通过同一连接器怎么理解的

网友B:
压敏电阻是怎么实现的EMC?

楼主:
您好!
在选择EMC器件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共模电感
①共模电感绝缘能力
②磁芯不能出现磁饱和
③线圈单层绕制,避免寄生电容
④选择滤波的频段,共模阻抗越大越好
2、磁珠
磁珠比电感更具有高频滤波特性,主要注意通流量,以及阻抗压降的影响
3、压敏电阻
主要关注压敏电压、最大持续交流电压、最大持续直流电压、通流量
4、热敏电阻
主要需要关注电阻阻值,以及阻值随温度变化曲线
5、电容
主要需要关注电容类别、容值、频率特性、耐压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在选择EMC器件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共模电感

能够具体说一下调试的步骤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在选择EMC器件中,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共模电感

选取的大小对EMC的影响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D:
1  高频时,和引线型电容器相比,优先选用引线电感小的穿心电容器或贴片电容器。
3  在纹波很大或有瞬变电压的电路里,应该使用固态点解电容器。
4  尽量使用寄生电感和电容量小的片状电阻器。
5  为了降低电感低频插损,不要使用单节滤波器,而应该使用若干小电感组成的多节滤波器。
6  使用磁芯电感要注意饱和特性,特别要注意高电平脉冲会降低磁芯电感和增加插损。
7  尽量使用屏蔽的继电器并使屏蔽壳体接地。
8  选用有效屏蔽、隔离的输入变压器。9  用于敏感电路的电源变压器应该有静电屏蔽,屏蔽壳体和变压器壳体都应该接地。
10  设备内部的互连信号线必要时使用屏蔽线,以防它们之间的骚扰耦合。
11  为使每个屏蔽体都与各自的插针相连,应选用插针足够多的插头座。
12  设计时要特别注意用低电平信号和低阻抗电路的连接器,以及阻抗增大会引起误差而又不能方便探测到的连接器。
13  分系统间的连接电缆和连接器的设计要协调一致。 不能一端要求其所有屏蔽层彼此隔开,而另一端却只给一个连接器留一根插针供屏蔽层端接。也不能一端用屏蔽线控制骚扰辐射,而另一端却选用非导电涂层的连接器。
14  不要让主电源线和信号线通过同一连接器。
15  尽量不要让输入输出信号线通过同一连接器。
16  根据导线分类,正确进行连接器屏蔽层端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高频时,和引线型电容器相比,优先选用引线电感小的穿心电容器或贴片电容器。
3  在纹波很大或有瞬变电 ...

主要是靠着屏蔽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高频时,和引线型电容器相比,优先选用引线电感小的穿心电容器或贴片电容器。
3  在纹波很大或有瞬变电 ...

防护电路一般怎么设计的好?

楼主:
压敏选型原则:
原则:使用压敏电阻接入被保护电子系统后不能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又能有效地对电子设备实施保护 。
参考电压选择:直流1.8-2倍工作电压;交流2.2-2.5倍工作电压;压敏电阻参考电压的上限值应由被保护电子设备的耐受电压来确定,应使压敏电阻的残压低于被保护电子设备的耐受电压水平
通流容量的选择: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由它可能遇到的实际雷电暂态过电流来确定,应保证实际可能出现的最大暂态过电流小于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
寄生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皮法的数量级范围,对于频率较高的电子系统,要尽量选用寄生电容低的压敏电阻器。
泄漏电流:对于参考电压U1mA≤100V的压敏电阻,要求泄漏电流小于80uA;对于参考电压U1mA≥100V的压敏电阻,要求泄漏电流小于20uA;

安规电容选型原则:
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TVS管选型原则:
一、最大箝位电压VC(MAX)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
二、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变位电压)VRWM不低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一般可以选VRWM等于或略高于电路最大工作电压。
三、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压敏选型原则:
原则:使用压敏电阻接入被保护电子系统后不能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又能有效地对电子设 ...

金属薄膜电容指的是什么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防护电路一般怎么设计的好?

这个防护电路网上很多呢。

网友C(2016-07-01):
压敏电阻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压敏电阻是如何防护的。

网友G:
平时用的电路很少有EMC的

网友G:
这种防护对电路有什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