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两套代码切换执行

楼主(2016-05-30):
(图片)

网友A:
还可以这样,这是不是就相当于程序分支啊、

网友B: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8 $
* $Date: 15/07/02 11:18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set GPIO pin mode and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0) and TXD(PB.1) */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uint16_t Light = 10 ;                       //Time lengh of LED lighting. MAX value = PERIOD_LIGHT

typedef void (FUNC_PTR)(void);

__asm spChange(uint32_t _sp)
{
        MSR MSP, r0
        BX lr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FUNC_PTR                  *func;
        volatile uint32_t  time=20, a, _sp;

        SYS_Init() ;
  GPIO_SetMode(PB, BIT4, GPIO_PMD_OUTPUT);

        while(time--)
        {
    PB4 = 0;
                for(a=0;a<50000;a++);
                PB4 = 1;
                for(a=0;a<50000;a++);
        }

  SYS_UnlockReg();

  SYS->IPRSTC2=0xFFFFFFFF;      //复位所有外设
        SYS->IPRSTC2=0x0;
  NVIC->ICER[0] = 0xFFFFFFFF;   //关闭中断

        CLK->APBCLK |= CLK_AHBCLK_ISP_EN_Msk;

        FMC->ISPCON |=1;
  FMC->ISPCMD=0x2E;
        FMC->ISPADR =0x3000;    //设置向量映射的地址
        FMC->ISPTRG|=1;

        __ISB();

        _sp = *(volatile uint32_t *) 0x3000;
        spChange(_sp);               //设置堆栈
        func = (FUNC_PTR *)(*(uint32_t *)(0x3000 + 4)); //函数指针指向第二套代码的复位向量
        func();                //跳到第二套代码执行

        while(1);
}

网友B:
/**************************************************************************//**
* @file     main.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8 $
* $Date: 15/07/02 11:18a $
* @brief    Demonstrate how to set GPIO pin mode and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0) and TXD(PB.1) */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uint16_t Light = 10 ;                       //Time lengh of LED lighting. MAX value = PERIOD_LIGHT

typedef void (FUNC_PTR)(void);

__asm spChange(uint32_t _sp)
{
        MSR MSP, r0
        BX lr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FUNC_PTR                  *func;
        volatile uint32_t  time=10, a, _sp;

        SYS_Init() ;
  GPIO_SetMode(PB, BIT4, GPIO_PMD_OUTPUT);

        while(time--)
        {
    PB4 = 0;
                for(a=0;a<150000;a++);
                PB4 = 1;
                for(a=0;a<150000;a++);
        }

  SYS_UnlockReg();

  SYS->IPRSTC2=0xFFFFFFFF;      //复位所有外设
        SYS->IPRSTC2=0x0;
  NVIC->ICER[0] = 0xFFFFFFFF;   //关闭中断

        CLK->APBCLK |= CLK_AHBCLK_ISP_EN_Msk;

        FMC->ISPCON |=1;
  FMC->ISPCMD=0x2E;
        FMC->ISPADR =0x0000;    //设置向量映射的地址
        FMC->ISPTRG|=1;

        __ISB();

        _sp = *(volatile uint32_t *) 0x0000;
        spChange(_sp);               //设置堆栈
        func = (FUNC_PTR *)(*(uint32_t *)(0x0000 + 4)); //函数指针指向第一套代码的复位向量
        func();                //跳到第一套代码执行

        while(1);
}

网友A:
原来是通过指针实现的啊,看来指针真的很强大。

网友C:
        func = (FUNC_PTR *)(*(uint32_t *)(0x3000 + 4)); //函数指针指向第二套代码的复位向量

        func = (FUNC_PTR *)(*(uint32_t *)(0x0000 + 4)); //函数指针指向第一套代码的复位向量

网友D:
思路很不错,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应用需求。

网友E(2017-09-15):
两个代码怎么烧录到单片机里,用什么软件,用什么方法啊?能讲讲吗?

网友E:
如何烧录已经了解,但还有个问题,
如果程序有中断,那中断向量要怎么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