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给蓄电池充电的电路

楼主(2016-05-30):
我做了一个给蓄电池充电的电路,JP4接蓄电池,想要实现当蓄电池电压大于24V时,继电器吸合,当蓄电池电压小于24V时,继电器断开,是通过电压比较器实现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在24V临界点,可能会发生继电器一直抖动的情况,所以想请教大神们该怎么解决继电器在临界点抖动的问题呢?急求啊!

网友A:
LM358的1脚、3脚连接个电阻,比如10K。增加比较器滞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的1脚、3脚连接个电阻,比如10K。增加比较器滞迟。

我加了10K电阻,但是3脚输入被拉低到16V左右了,正常电池的电压时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10K电阻,但是3脚输入被拉低到16V左右了,正常电池的电压时24V

不管3脚被拉低多少。只要功能正确就行。或者10k电阻增加到100K,看看。电阻大滞迟就小。

网友B:
要么就直接浮充,要么就先放一部分电再充.比如满电停充,剩余75%开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直接浮充,要么就先放一部分电再充.比如满电停充,剩余75%开始充

我现在就是想蓄电池充满电后,断开充电,当电量低于80%时充电,然后在充满断开,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啊?

楼主:
已解决,多谢帮助

网友C:
比较器接成施密特形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