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2812LED灯地址和IO口问题

楼主(2016-05-30):
新手求教:手头有大道学习板DSP2812,但是没有原理图只有源代码,,现从网上下载了手把手教你DSP(顾卫钢),在大道学习板里关于LED灯源代码里
//8个LED灯的地址,由CPLD得知
unsigned int * Led8  = (unsigned int *) 0x4100;

而在手把手教你DSP(顾卫钢)里LED灯地址却是: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bit.XF_GPIOF14=0;//将XF引脚设置为IO口,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14=1;//引脚方向为输出
    GpioDataRegs.GPFSET.bit.GPIOF14=1;//引脚初始化为高电平,灯灭。
    EDIS;
}

请教:0x4100地址怎么确定的?可以改成其它地址吗?比如0x7100...?
          GPIOF14怎么就能确定是指向LED灯的?能不能改成GPIOA14指向LED灯呢??

网友A:
上边是外部总线扩展的,下边是芯片的I/O

网友B:
GPIO控制的    肯定是    LED灯连接到了GPIO口上
这样直接对GPIO进行操作    LED灯则会被控制
CPLD肯定是被映射到2812的某一个ZONE区
然后要看CPLD的译码代码 决定LED的映射地址

网友B:
这个最好是找找原理图     没有原理图  好多是不好理解的

网友C:
0x4100地址通过直接对GPIO进行操作 , LED灯则会被控制。

网友D:
感觉这代码太少了, 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E:
有一个“张掌柜讲F28335视频教程”,视频就十个吧,也不长,你去听听看~其中有一个视频是讲GPIO口的~

网友F:
这个是你扩展线上的地址。

网友F:
你看看你的外部接口占用的地址,然后再分配cpld上地址。

网友G:
楼主写过fpga吗

网友G:
地址总线就是通过外部接口写入地址,然后获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