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lm2576S-adj发热问题,懂得朋友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30):
电路如图所示,稳压芯片用的是lm2576s-adj,输入电压是13-17V,要输出电压12V,其余元件参数如图所示,带负载工作时测得最大电流1.3A左右(小于手册上说的最大3A),工作一段时间后,芯片和电感特别烫手,请教一下用过的朋友们,发热一般什么情况造成的,一般从哪些方面解决发热问题呢?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电感我记得没那么大的。47这样。

网友A:
看成2596了
2576的电感也就100.不要用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成2596了
2576的电感也就100.不要用太大的。

公司没有100uh的电感,我把470uh的电感换成了15uh的,电感是不怎么烫了,但芯片依旧很烫手

网友B:
电感必须用功率电感,还要考虑不能被直流磁化而饱和了(流过的直流电流不能大于该功率电感所允许的直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必须用功率电感,还要考虑不能被直流磁化而饱和了(流过的直流电流不能大于该功率电感所允许的直流电流 ...

用的是功率电感(如图),不过上面只标电感值(471  或  150),不知道电感所允许的直流电流.    我负载功率是4W的,他并不发热,接10W就发热特别严重,不过两种情况下电流都不会超过1.4A,按手册来说并不会那么烫啊,难道对电感值要求非常高?

网友C:
你先找个工字磁芯电感换上去看看,不知道你电感用的多大,饱和电流够不够。

网友D:
正常得很
自己算算功耗再算算温升

网友E:
470uH如果是12X12X7的电流应该不到0.5A,估计是饱和了。。。。

网友F:
一般是100uH
另外 发热很正常,不发热才不正常。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要想不发热 还得早点抛弃2576 2596这种低效率 体积大 又贵的 方案。选好方案最重要

网友G:
可能买的不是正品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功率电感(如图),不过上面只标电感值(471  或  150),不知道电感所允许的直流电流.    我负载功 ...

很明显,你的电感过流了。
电感过流以后,电感值就明显下降,电流会上升得很快,峰值电流很高。
你上Coilcraft上找找相同尺寸的电感。假如说Coilcraft的电感电流是1.5A,杂牌电感估计也就1A~1.2A,那就明显偏小了

网友I:
有几个关键指标,最大电流和工作频率。

网友J:
输入电容也小了,建议铝电解不小于330uF,然后必须再并联一个0.1uF-1uF的陶瓷电容

网友K:
这个你的电感超量。感量越大电感的饱和电流就越小。一般情况下用100uH。同样体积下,100uH的饱和电流可以达到3A,而470UH 可能只有不到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