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头文件里函数声明的问题。

楼主(2016-05-30):
在crc.c文件里定义了这么一个函数,crc.h文件里也只有这个函数的声明。
u16 getCRC16(volatile u8 *ptr, u8 len);

在另一个.c文件里的某个函数调用该函数,并在.c文件开始时#include crc.h。不过第一个参数给的是16位数组的指针。
编译时,提示错误:
..\..\User\spi.c(111):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u16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8 *"

然后,在主程序main.c里,加入include "crc.h",编译就通过了。
请教:main.c里并没有直接调用 getCRC16(),为何加入了相应的头文件就可以编译了?

网友A:
其实在C语言里面指针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指向数据类型short 与char的声明不同而已。记得可以直接使用void * 声明入口指针,然后再在函数内部根据需要进行转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