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Verilog代码风格

楼主(2016-05-30):
1、文件头编写规范
对于大的工程,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头文件,可以清楚的看到版本的修改、更新等问题。这里,参考CrazyBingo学长的头文件,提供一个头文件的标准格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i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software may be only used as authorized
by a licensing agreement from Furance.
In the event of publication,the following notice is applicable:
Copyright 2016-2016 Furance Corporation
The entire notice above must be reproduced on all authorized copies.
Author:                                        Furance
Email Address:                        liangjia1002@sina.com
Filename:
Date:
Description:
Modification History:
Date                        By                        Ver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Module列表编写规范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Verilog_Template
(
        //global clock
        input                                clk,                        //50MHz
        input                                rst_n,                //global reset

        //user interface
        output        [7:0]                led_data                //board test led
);
endmodule

此处,将信号输入/输出列表直接放入module中。可读性更好,减少了累赘操作。需遵循以下原则:
(1)在TestBench中,module前必须写'timescale 1ns/1ns
(2)全局时钟和复位写在最前面,各个相关的信号根据时钟、复位、使能、控制端的顺序规划在一起,且需要有注释。
(3)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名、注释等必须严格对齐
(4)禁止使用中文注释
3、always模块编写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enerate for 1s delay signal,according to the global clock
localparam                DELAY_TOP=28'd50_000000;                //1s
reg[27:0]                delay_c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elay_cnt=0;
        else if(delay_cnt<DELAY_TOP-1'b1)
                delay_cnt<=delay_cnt+1'b1;
        else
                delay_cnt=0;
end
//counter for 1s delay is completed
wire                        delay_1s=(delay_cnt=DELAY_TOP-1'b1)?1'b1:1'b0;

(1)每个always模块都必须有功能介绍
(2)相关寄存器和宏定义必须卸载always模块前
(3)信号位宽必须写完整
(4)单/总线连出,写在always模块后

网友A:
不错,我也是这样的,
但文件说明基本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是这样的,
但文件说明基本空白。

留着总有用的

网友B(2016-07-01):
谁说 “(1)module前必须写'timescale 1ns/1ns”  ?
胡扯!!

网友C:
时间单位仿真时才用到。

楼主(2016-09-06):
引用 网友B:
谁说 “(1)module前必须写'timescale 1ns/1ns”  ?
胡扯!!

不写的话怎知道时间精度?

网友(2016-12-03):
还有这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