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pll倍频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6-05-30):
仿真时出现pll倍频时候 clocked信号和输出c0信号出现几个时钟超前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cyclone

我看别人的都是没有超前的,这两个信号同时变化的

网友A:
挺正常啊,你觉得哪里不正常?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正常的哦~那个是locked啦,不是clocked!!建议你到Altera官网找一下PLL的Spec看一下,我没记错的话,locked信号会在输入clk和输出clk相位锁住之后,就会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正常啊,你觉得哪里不正常?

我看别人仿真出来clocked和clk_c0要同步,就是clocked变高的同时,clk_c0才会出现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应该是正常的哦~那个是locked啦,不是clocked!!建议你到Altera官网找一下PLL的Spec看一下,我没记 ...

我看别人仿真出来clocked和clk_c0要同步,就是clocked变高的同时,clk_c0才会出现方波file:///D:\adminsss\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741247669\Image\C2C\2AC1ACCD55F2031102F6CFE1EE88C418.jpg

网友C:
你产生PLL模块时,没有设置locked信号与clk_c0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产生PLL模块时,没有设置locked信号与clk_c0同步

但是他是ip核自动生成的模块呀,还需要自己修改吗

网友C:
当然需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更改了。 别人是不需要locked和clk_c0同步,所以是一种设置。
你需要locked与clk_c0同步,就得自己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