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DM6437 load Program时,出错,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4xxx...

楼主(2016-05-30):
参考的瑞泰创新的板子,第一次打样做了2块板,下载瑞泰的例程,没问题。用的是CSS V3.3版本的软件。
然后这次生产了6个,结果可以下载一些小程序,比如led灯闪烁。下载较大的程序时,就报错: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2xxxxxxx
没接触过DSP,请教可能的问题有哪些?
把两批次的板子上的电阻,挨个都量了一遍,应该是对应的上的。DDR2和DM6437,两次是从不同供货商采购的,丝印标识不一样,应该是生产批号不同。

网友A:
应该是外扩存储的问题 吧     代码存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扩存储的问题 吧     代码存到哪里了?

是外扩内存的问题。
不晓得代码存在哪里....
帮客户焊接加工的这个板子,根本没想过要接触到DSP...

另请教下,如何降低DDR的频率?我再.gel文件里找到了相关语句。
    Setup_PLL1_594_MHz_OscIn( );        // Setup Pll1 [DSP @ 594 MHz][1.20V]
    Setup_PLL2_DDR_142_MHz_OscIn( );    // Setup Pll2 [VPSS @ 54 MHz, DDR @ 162 MHz]
    Setup_DDR_142_MHz( );               // Setup DDR2 [162 MHz]

第二行和第三行是必须一致的吗?原来是162,我现在想降低频率试试,这个数是可任意设定的吗?

楼主:
追踪Setup_PLL2_DDR_162_MHz_OscIn( );这个函数,找到了setup_pll_2( 0, 23, 11, 1 );
将setup_pll_2( 0, 23, 11, 1 );这个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改成2,这样根据该函数的描述,int ddr2_freq = pll2_freq / ( 2 * ( ddr2_div + 1 ) );应该等于27*24/(2*(2+1)),算下来是108。
同样,根据Setup_DDR_162_MHz( ); 这个函数,找到setup_ddr2( );将里面的int freq = 162;修改为int freq = 108;
然后编译,连接,下载程序,问题依旧。

以同样的方法,尝试改成81MHZ,问题依旧。

将setup_pll_2( 0, 23, 11, 1 );这个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修改为19,15进行尝试,对应的DDR2频率是135和108,进行尝试,仍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踪Setup_PLL2_DDR_162_MHz_OscIn( );这个函数,找到了setup_pll_2( 0, 23, 11, 1 );
将setup_pll_2( 0, 2 ...

具体这些设置不太了解啊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这些设置不太了解啊   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
现在怀疑是DDR芯片或DSP芯片焊接的问题,想重新焊下试试,不过不太好操作。

楼主(2016-07-19):
内存虚焊,这次找的这家焊接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