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的控制脚是方波输入还是正弦波

楼主:
如图,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MOS管的控制脚是方波输入还是正弦波?通过MOS控制脚的高低电平,来控制MOS的开通关断

网友A(2016-05-30):
先搞懂什么是低电平

网友B:
看你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懂什么是低电平

说错了,应该是通过MOS的栅极的输入波形

楼主:
MOS管用在不同的场合,栅极输入的波形就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用在不同的场合,栅极输入的波形就不同?

对头

网友C:
大部分情况下是方波

网友D:
看使用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情况下是方波

MOS管多用在开关状态?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E:
就是这个型号的管子的开启电压(GS之间加上一定的电压刚刚好使DS之间开始导通,这个电压就是开启电压)摘自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管多用在开关状态?

是啊,开关速度快,是MOS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