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换了rootfs,应用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6-05-30):
一直用timesys的交叉编译器和rootfs,3.10.17版的。
内核升级到4.1.15后,在freescale的网站下了对应的mfg工具,提取里面的rootfs,启动加载一切正常,运行rootfs自带的测试程序也没问题,但不能运行自己的程序,提示: -/bin/sh: ./mnt/imx6/test/demo: not found
可是用ls查看文件确实存在.
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执行结果:
# ./mnt/imx6/test/demo
-sh: ./mnt/imx6/test/dem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查看结果:
# ls /mnt/imx6/test/
alsa         demo     。。。。。。。

楼主:
zImage、rootfs、应用必须使用同样的交叉编译工具吗?

网友A(2017-02-16):
动态库链接的问题吧,重新用新的编译器编译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