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使用STlink下载报错Invalid ROM Table

楼主(2016-05-30):
   我使用的是STlink下载程序,用到的是STlink上的四根线:TMS,TCK,GND,VCC,下载。芯片的复位是直接接到外部的电路上的,板子刚开始下载程序都行,但是在下载程序三四次之后,就会提示错误Invalid ROM Table 。有谁知道该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A:
多数是硬件问题。
检查下连接是否稳定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硬件问题。
检查下连接是否稳定良好。

猜测应该是硬件问题,但是连线检查过好几次了都没发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