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栽助手详细制作过程-基于机智云平台

楼主(2016-06-02):
最近在做远程盆栽助手过程中,用到了机智云的平台,为了降低成本没有使用Gokit,尝试使用ESP8266-12F烧写机智云固件的方案,MCU:stm32f103c8t6,但没有使用标准库,而是使用了cubemx HAL库。
1、主要特点:
1)整体成本50以内(不包含电源);
2)使用cubemx完成工程创建,工程基于FREERTOS,使用HAL库;
3)关于环形缓冲区数据写入方法,使用串口空闲中断按桢写入数据,而不是按字节接收;

2、功能简述:
说明:
2.1 装置设计主要用于用户差旅外出期间盆栽的浇水看护;
2.2 1#~3#水泵为三个微型水泵开关控制,可以连接3个微型水泵,每次被触发后水泵会持续浇水一定时间,浇水时间长度由“浇水持续时间”滑动条设定,浇水时间到后会自动关闭水泵,无需再次点击按钮;
2.3 每次只能有一个水泵被触发;
2.4 温湿度信息为DHT11采集到的盆栽附近温湿度值,用户可以根据此温湿度值和平时浇水间隔天数来判断是否需要浇水;
2.5 电源可以使用充电宝也可以直接使用普通手机适配器,连接到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的micro usb口即可。
(实物图)

(移动端控制界面)

手机APP使用的是机智云官方提供的通用版本,项目创建过程可参考机智云官方例程(目前已创建完成,可直接使用):

3、使用方法
3.1 配置WiFi信息

首先确保WiFi通畅,手机安装机智云app,然后按下KEY1保持1s以上,看到LED1以10HZ左右频率闪烁时松开KEY1

打开手机无线局域网设置界面,在列表中找到“XPG-GAgent-XXXX”并连接,密码:123456789

连接后打开手机APP看到如下界面:

在此界面中输入家庭WiFi的SSID和密码,点击“配置”,网络顺畅的话大约20s内可以看到如下提示:

3.2 绑定设备
点击“确定”后可以看到如下界面:

点击“未绑定”可以进行设备绑定操作,绑定后提示:

点击“确定”可以看到设备局域网在线,至此配置操作结束,可以进行远程控制了

注:因此时设备和手机均在同一局域网内,所以提示“局域网在线”,如手机连入其他WiFi网络或切换到手机网络,则会提示“远程在线”

4、制作步骤:
详细制作步骤计划按以下三部分分三个帖子分享:
1)ESP8266固件烧写
2)cubeMX工程创建与Gokit代码移植
3)原理图与实物测试

楼主:
测试过程照片与视频

进行了连续三天测试,目前状态稳定。
一共接了两路水泵,1路LED
准备:

连接完成:

细节:

LED的固定使用的是强磁铁,可以随意吸附到周围的铁质金属上

LED被点亮后:

温湿度传感器安装与固定:

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5NTE1MDE0OA==.html

网友A:
一直构思想做这么一个东西,楼主做的不错。
手机APP有自动浇水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构思想做这么一个东西,楼主做的不错。
手机APP有自动浇水功能吗

自动浇水是说湿度低于一定值自动启动浇水吗?这个可以有,但是容易误动作,因为空气湿度原因造成频繁浇水,所以目前还是手动浇水,但是它会自动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浇水是说湿度低于一定值自动启动浇水吗?这个可以有,但是容易误动作,因为空气湿度原因造成频繁浇水 ...

我认为可以存储一下浇水记录,设置时间间隔和湿度两个指标,同时满足时浇水。另外可以结合温度或时间,防止在中午高温时浇水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存储一下浇水记录,设置时间间隔和湿度两个指标,同时满足时浇水。另外可以结合温度或时间,防 ...

这个可以尝试做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尝试做一下

如果楼主做的多,我求分享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做的多,我求分享一个

目前就这一个,不过我会把详细过程和代码都分享在这里,自己做完全可以的

网友B:
直接买个土壤湿度传感器啊

网友C:
楼主做的不错,坐等更新

网友D:
专用AP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土壤湿度传感器啊

也可以的,没做自动控制,湿度只是一个参考,还是人为决定是否需要浇水,根据平时浇水习惯来

楼主:
通用的,机智云的,也可以自己开发APP的,只是我不会

网友E:
楼主你好伟大,火钳刘明。

网友F:
长期出差也可以养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期出差也可以养花了

是的,这个就是针对差旅应用……

网友G:
请问可以共享一下项目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可以共享一下项目源码吗?

可以的,正在进行,已更新第一步固件烧录

网友H:
很不错的帖子,继续关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直构思想做这么一个东西,楼主做的不错。
手机APP有自动浇水功能吗

可以参考鄙人的WIFI智能时间控制器,专门针对用于植物灯,水族灯,打铃器,广告灯,水族馆,海水生物,珊瑚养值等需要时间自动控制的场合。
    1. 可以同时控制开关6路额定为5A/250V的阻性负载。
2. 每路开关以24小时为循环时间周期,每分钟可设定开关次数。
(也就是说,每路开关一个循环周期有24*60=1440组控制次数)
3.采用手机或电脑以WIFI连接方式调整设置时间开关参数。
4.无需安装app,直接用浏览器登录本产品web,简便快捷易用,通用性更强,          电脑.手机.平板等有WIFI功能的设备,即可控制本产品。
5. 参数设置断电**保存功能,走时时间断电1天无需调整。

淘宝:一点通电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可以参考鄙人的WIFI智能时间控制器,专门针对用于植物灯,水族灯,打铃器,广告灯,水族馆,海水生物,珊 ...

我去研究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J:
做得真好,不过为了降低成本,用SDK开发最好了,只要ESP826模块就成。不要外置MCU

网友K:
听起来不错的想法,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得真好,不过为了降低成本,用SDK开发最好了,只要ESP826模块就成。不要外置MCU ...

我对stm32还算熟悉,SDK不太熟悉,正在学,单件做开发周期太长,产品的话还是SDK好,

网友L:
要是早点做出来,我的含羞草也不至于弄丢了。这就是知识改变**呐

网友M:
出去玩的时候,花草有救了

网友N:
很好,赞一个

网友O(2016-07-02):
引用 楼主:
自动浇水是说湿度低于一定值自动启动浇水吗?这个可以有,但是容易误动作,因为空气湿度原因造成频繁浇水 ...

误动作是传感器还是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