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从0教学嵌入式Linux】第十一集

楼主(2016-05-30):
11课:烧写Linux系统到开发板
(一)烧写过程概括
1.默认NandFlash没有程序的前提下,需要如下的过程来完成烧写过程
2.制作一张含有Uboot代码的SD卡启动盘,让CPU上电后可以读到uboot启动代码,完成后面的烧写过程。
3.将拨码开关调整到SD卡启动模式,插入制作好的引导程序的SD卡,上电
4.SD卡里的uboot代码已经加载到内存中运行起来了。之后利用uboot中的USB OTG接口代码,将PC机上的uboot.bin\zImage\system.img文件,加载到内存中。
5.然后再将内存中的这些内容写入到NandFlash中。
6.操作完之后,NandFlash中就有了我们的代码了,这是讲拨码开关调整到NandFlash启动,即烧写完毕。
(二)制作引导系统的SD
这个前面已经发过帖子,我会将链接放到帖子里,大家可以去看,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三)通过USB OTG烧写镜像
1.设置拨码开关,使其从SD卡引导,并将制作好启动的SD卡插入到开发板中。
2.将串口线和USB OTG线与开发板连接起来
3.PC机端打开DNW软件进行配置
注:此处COM Port接口为PC机串口的端口号,本例使用的PC机为COM1
4.给开发版上电
5.Uboot启动,按空格键进入Uboot
6.输入命令:nand erase,用来擦除整片NandFlash
7.输入命令:dnw c0008000,将uboot.bin通过USB下载到开发板中内存0xc0008000位置处。
8.选择dnw菜单的USB port->Transmit加载uboot.bin
9.输入命令:nand write c0008000 0 100000   uboot.bin写入到NandFlash中。
10.输入命令:dnw c0008000
11.选择dnw菜单的USB port->Transmit加载zImage
12.输入命令:nand write c0008000 100000 300000 ,zImage写入到NandFlash中。
13.输入命令:dnw c0008000
14.选择dnw菜单的USB port->Transmit加载system.img
15.输入命令:nand write.ysffs c0008000 600000 c1bae00,将system.img写入到NandFlash中。
注意:写入的这个c1bae00这个值,是根据USB下载文件的大小决定的(上图红色位置)
16.烧写完成后,断电,拨码开关调到NandFlash启动模式,重新上电。
17.系统启动

楼主:
上边第二部分
制作引导系统的SD卡
https://bbs.21ic.com/icview-1590986-1-3.html

网友A:
支持一下,请继续下去,这个系列我会在追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请继续下去,这个系列我会在追着看

哈哈,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