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升压芯片烧坏

楼主(2016-05-30):
上面是一个用LP3301产生24电压的电路。现出现12V输入时芯片烧坏,5V输入时可以得到24v电压输出。电路没有接任何负载,12V输入电压手册上是允许的。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附上LP3301手册。

楼主:
4脚电压范围是-0.3--16v,刚才直接4脚接5v,输入12V还是烧了芯片。

网友A:
电路没有接任何负载

楼主:
没有接负载。

楼主:
哪位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B:
把C29改成2.2uF或再小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脚串接一个电阻 试试   应该是 第4脚 扛不住 高压

4脚串4.7K电阻接5v,输入12V还是烧掉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29改成2.2uF或再小点看看

网友D:
输入确定是12v?如果是,可以量一下vds

网友E:
R46上或许并个电容?

网友F:
现出现12V输入时芯片烧坏,

5V输入时可以得到24v电压输出。

   这是表面现象 , 表面看上去好好的, 一接上负载,会出现两种情况。
1 . 甚至连输入5v的时候,芯片都烧掉。
2 . 如果不烧掉,那么就输出电压下降得很多。(这种可能性更大)

问题很显然。电感量偏少了。导致 di/dt 偏大。

网友E:
继续猜谜,用的什么电感?内用图片回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确定是12v?如果是,可以量一下vds

是12V,  vd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出现12V输入时芯片烧坏,

5V输入时可以得到24v电压输出。

电感饱和,是个思路。谢谢

网友G(2016-12-23):
输入是否考虑加个TVS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