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电220V经过变压器整流后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6-05-30):
交流电220V经过变压器整流后,比如输出12V,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取决于变压器的功率吧

网友B:
看变压器的功率

网友C:
楼主问题有问题。改成:

交流电220V经过变压器变压后,比如输出12V,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答: 变压器功率容量和效率决定。例如, 变压器容量是P=20VA,效率η=0.75,输出电压V=12V,则最大输出电流: Imax = η * P / V = 0.75 * 20 / 12 = 1.25 (A). 也就是说这个变压器的负载电阻不能太小,电流最好不超过1.25A,否则变压器发热严重,影响使用,甚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有问题。改成:

交流电220V经过变压器变压后,比如输出12V,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