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显示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
显示的字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其他字,有时候偶尔有乱码,我加了好多的延时,还是不行。是我程序哪里没做好呢?我用逻辑分析仪查看到的实物图如图所示,大家分析下,实物图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6-05-30):
有知道的亲们么

网友A:
资料中第二字节格式,文字描述与波形图描示不一致,似乎有误.反了. 你搜搜其他资料看看.

你的数据低四位前面4个"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