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WIM烧录问题swim prog error [42004]: memory write error

楼主(2016-05-30):
failed to download application: error: swim prog error [42004]: memory write error
用这个工具就会出问题ST Visual Develop
用另外个工具就不会出这个问题IAR Embedded Workbench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请教一下大神这是那里没设置好才出了这问题
谢谢!!

网友A:
1、你检查下目标板是否正常供电;
2、接接有无问题;如果是8S芯片,检查下VCAP脚电容是否按接好。
3、调试过程中碰到类似问题很常见,不用急,稍微排查下基本很快搞好。

网友B(2021-08-15):
把程序中的CLK_CKDIVR 语句注释掉,就可以了

网友C: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