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CDC升压IC 输出纹波较大

楼主(2016-05-30):
    遇到一个DCDC升压IC,做LCM 模拟电压供电,该路上使用示波器量到 波形如附件,功率电感从1.0换到10uH,输出电容换到22uF,尖峰脉冲都不见得减小,都无法保证输出波形平缓。还有什么其他思路吗?还是IC 本身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YyNzUwfGQyN2RhMzdhfDE3NjE2NzM2MDN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YyNzUyfDcwM2U3Njc2fDE3NjE2NzM2MDN8MHw%3D

网友A:
似乎负载是周期性的。加大输出电容看看?

网友A:
负载电流如果很小的话用个RC滤波一下

楼主:
断开负载,输出是平坦的,试问负载怎么影响前端输出

网友A:
电流跳变引起输出电压摆动

网友B:
加大输出滤波电容,串联一个电感

网友C:
问一下LZ:
1、你这个升压芯片是什么型号?芯片的外围参考电流是怎样的?
2、本人觉得输入输入电容都太小了。

网友D:
一、是否正确的测量方法,示波器表笔的测量接法拍个照片上来
二、PCB照片也发上来,是否PCB布局问题
三、如果都没有问题,尝试增加一级LC滤波(要把毛刺展开,看频率,顺便测一下Pin1的开关波形,是否与毛刺同步)

网友E:
这么大的电压我想你这输出电流时有要求的,RC滤波就不考虑,在输入输出端都加LC滤波,然后并多几个10U左右的电容和小电容应该可以降低纹波

网友F:
C1,C2 & IC_pin2 三者一点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G:
我是来顶帖的

楼主:
负载很轻,消耗电流是 50mA左右。这样的纹波算是很大了

网友H:
如果参数按官方设置,那只能怀疑PCB了

网友I:
同意九楼的观点,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