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SD二极管与保护电阻的电路接法优劣?

楼主(2016-05-30):
如下图所示,ESD二极管和22欧电阻,都是为了保护单片机的IO。
但可是,是上面的接法,电阻在前端;还是下面的接法,esd二极管在前端,更能有效的保护单片机?

网友A:
都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个人认为上面的情况更适合生产环境,电阻起到限流作用可以减轻ESD的负担,这样ESD能更好的吸收浪涌

网友B:
上面的接法,电阻在前有缓冲作用

网友C:
电阻在前,是可以吸收大部分能量,其实很多时候光串电阻都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