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HC-05和单片机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6-05-30):
各位大神,求教: 51单片机和HC-05模块连接,单片机发给上位机的数据有丢失,如:发:1234567890.接收却是:1247,试了几次,确定有固定几位丢失。单片机也不能正确接收上位机的命令,单独两个HC-05相互通信正常。

网友A:
有可能是上位机工作机制与HC-05不同的原因。另外蓝牙这块还需要注意一下,有些国产手机使用的2.4G的蓝牙与WIFI一起共用天线导致干扰丢包问题,这时可以关闭WIFI再试试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上位机工作机制与HC-05不同的原因。另外蓝牙这块还需要注意一下,有些国产手机使用的2.4G的蓝牙与W ...

谢,明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上位机工作机制与HC-05不同的原因。另外蓝牙这块还需要注意一下,有些国产手机使用的2.4G的蓝牙与W ...

今天试了,还是不行把无线鼠标和wifi都拔了,还不行。也可能是附近WiFi太多

网友A:
试一下,官方提供的 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