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马达干扰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31):
TVS 拿掉 换二极管

网友A:
还有 你指的灯是哪个地方的灯 板子上的 电源指示灯?

网友B:
这个是不用TVS的,应该直接加二极管来吸收反激电流。

网友B:
另外可以加磁珠来防止干扰

网友C:
续流二极管内置还是外接的?

网友D:
加TVS无必要,应该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E:
经常有看到在电机的两端加了个整流桥电路。就是这个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