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模块概述

楼主(2016-05-30):
CAN外设是一个全功能的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CAN),最大通信波特率为1Mbps

网友A:
CAN控制器支持CAN2.0A和CAN2.0B规范,并且和ISO-11898-1标准一致。CAN总线最初用于汽车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高级的缺陷检测。这保证了低成本的高可靠性的应用。

网友B:
CAN成功的应用于汽车领域,因此CAN也扩展到了用于面向运动的机械控制网络CANOpen和工厂的自
动化应用DeviceNet。

网友C:
         CAN控制器允许高效的实现高级的协议,而不会影响MCU CPU的性能。在PSoC软件平台支持全功能配置。

网友C:
兼容CAN2.0A/2.0B协议;
标准和扩展帧;
支持远程传输请求(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RTR);
可编程数据率,最大为1Mbps;

网友B:
接收路径
16个接收缓冲区;
16个接受滤波器和接收屏蔽;
支持DeviceNet寻址;
可选择链接多个接收缓冲区来形成一个硬件FIFO;

网友D:
发送路径
8个发送消息缓冲区;
可编程优先级用于每个发送消息缓冲区;

网友E:
CAN发送(Tx),接收(Rx)和EN能布线到任意一个I/O

网友D:
只监听模式,用于自动波特率检测

网友E:
能从休眠模式唤醒设备

网友F:
用于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对齐选项

网友G:
. 发送消息:
       主机控制器将消息保存到发送消息缓冲区,并且通知发送消息句柄所要发送的消息。

网友F:
当接收消息时,它被保存在存储器缓冲区,主机控制器按命令处理它。

网友G:
发送和接收主要是由状态和配置寄存器控制。中断控制单元用来管理CAN模块不同的中断

网友H:
在CAN总线中,纤细的发送和接收由四个类型的帧控制,这四类帧包含:
数据帧;
远程帧;
错误帧;
过载帧;

网友I:
数据帧主要用于在发送器和接收器之间传输数据。CAN主要支持两种类型的数据帧:
标准数据帧;
扩展数据帧;

网友J:
标准帧格式

网友K:
Start of Frame:数据帧的起始位。表示一帧数据的开始,它是一个单独的“占有位”。

网友J:
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 Bit(RTR):远程传输请求位。为数据帧时,该位为0,否则为远程帧时,该位为1。标识符和RTR位构成仲裁域。

网友K:
Identifier:标识符。对于基本的数据帧,标识符11位长度。经常用于在接收数据时对数据进行过滤。

网友J:
Exended Identifier Bit(IDE):扩展标识符,‘0’表示标准帧,‘1’表示扩展帧。

网友K:
Data Length Code(DLC):数据长度代码,共4位表示数据域中数据字节的长度。IDE,R0和DLC构成控制域;

网友J:
Data Field:数据域。包含了消息数据。为可变长度,最大为8个字节。

网友K:
Cyclic Redundancy Check(CRC):循环冗余校验码。这个域由15位的CRC码(跟着定界符)。

网友J:
Acknowledgement Field(ACK):响应域。两个位长(默认隐含)。当接收端正确的接收到数据后,它用一个占有位来覆盖ACK域

网友K:
R0:保留。
End of Frame:帧结束。由7个隐含位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