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806的AUXRA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6-05-31):
如题,打算选用MA806芯片,数据手册说:每当复位AUXRA内容置成默认值0X24,我的理解是每复位一次,保存在IPA区AUXRA寄存器就得改定一次,而我的设计将RESET引脚作为面板其中一键,这样的话是否影响芯片寿命。

网友A:
这个跟芯片寿命有什么关系?你做的寄存器配置,只是你程序的初始化部分。也就是你的系统复位从头跑的时候,都配置一次。他的复位置对于你的主程序就没影响啊。

楼主:
按下硬件的复位键,程序就得重新执行,芯片自动配置一次不合我用,我又改变一次,其实改写了二次。

网友B:
您好,我这边是笙泉代理,您可以加我QQ2432774552 ,我们这边有专业工程师帮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