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正负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31):
系统地怎么接?
用个电荷泵产生负压吧,基本电路三个电容,当然可以在输出加个FB组成π型滤波,输出纹波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地怎么接?
用个电荷泵产生负压吧,基本电路三个电容,当然可以在输出加个FB组成π型滤波,输出纹波会 ...

您好,我是刚接触电,需要两个相位相反的方波,所以用op07做反相器,这是我在面包板上的电路图连接方式,3脚接地,7脚3V正电压,4脚-3V负电压,所以我用两个纽扣电池串联,中间引出导线跟3脚相连接,当做地,不知道哪里有错误,最后输出不是反相的,是同相的。特别感谢。你说的系统地是什么意思,地是相对而言的吧,我把3脚引出和两个电池中间连接当做地的,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刚接触电,需要两个相位相反的方波,所以用op07做反相器,这是我在面包板上的电路图连接方式 ...

系统地就是整个电路的参考点,电池应该可以这么接,是否是测量问题?
IN脚先给一个正电压,看输出是否反相输出负压

网友B:
电路好像是对的。。。

网友C:
图好像是没有错的,你把电池换成9V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地就是整个电路的参考点,电池应该可以这么接,是否是测量问题?
IN脚先给一个正电压,看输出是否反 ...

哈,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信号发生器的BNC接口负极没有接上地,醉了。谢谢你